[STM8] stm8a如何检测堆栈溢出

楼主(2014-12-04):
程序用什么样的方法,检测堆栈溢出?如果不能仿真时,又如何检测堆栈溢出?我在做iap时,app程序从0x9000开始,在一个函数里如果调用另一个函数,就不能正常运行。如果屏蔽了,能运行。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检查堆栈溢出是个比较复杂的编程问题。
有的是实时检查,当要使用堆栈(比如调用子程序)检查一下堆栈指针,看看剩余堆栈空间。但由于各子程序使用堆栈数量很难确定,往往放不小的余量。不能真正检测溢出。
另外通过外面的监控手段。先在堆栈预先写特别字符(比如0x5A),运行一段时间后,看堆栈里还有多少 0x5A没有改写,从而知道堆栈最大到了哪里,该不该增加堆栈的设置;或者基于 CPU 的内存保护措施(比较靠谱)的堆栈溢出检测手段,超出内存范围的访问将导致 CPU 异常。

楼主(2015-07-28):
引用 网友A:
检查堆栈溢出是个比较复杂的编程问题。
有的是实时检查,当要使用堆栈(比如调用子程序)检查一下堆栈指针 ...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stvd环境,做bootloader的app。当app程序大小大于0xffff时,把这个app下进去,不能正常运行。调整app程序大小,小于了0xffff,下进去,程序正常运行。我用stm8af51a9,flash可达0x27fff呢。我搞不懂这个问题,只能避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堆栈溢出是个比较复杂的编程问题。
有的是实时检查,当要使用堆栈(比如调用子程序)检查一下堆栈指针 ...

我现在又遇到别的问题,我在做can接口的bootloader(stm8af51a9)。请问can接口接受数据可用查询方式吗?只能用中断方式吗?我现在就是用中断方式,但是如果boot里用中断,app里的中断怎么处理?
因为我前面下载部分的都做完了,下完程序后发现不正常运行,一想中断向量表还没处理呢。最好boot和app都能开中断,各自走各的中断向量表。这样我改动很小。请问大神们有什么高见?

网友A:
bootload 和 app 是不会同时运行的, 也就可以各自管理使用所有的 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