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停止模式

楼主(2014-12-04):
大家好,我的代码中执行了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这条指令之后,程序还在继续运行,在参考手册中看到这么句话。
停止模式  说明
进入
在以下条件下执行WFI或WFE指令:
– 设置Cortex-M3系统控制寄存器中的SLEEPDEEP位
– 清除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中的PDDS位
– 通过设置PWR_CR中LPDS位选择电压调节器的模式
注:为了进入停止模式,所有的外部中断的请求位(挂起寄存器(EXTI_PR))和
RTC的闹钟标志都必须被清除,否则停止模式的进入流程将会被跳过,程序
继续运行。
检查了EXTI_PR寄存器值为0,RTC目前未使用到。
没能理解最后一句话,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有兄弟能解释下最后一句话吗?
为了进入停止模式,所有的外部中断的请求位(挂起寄存器(EXTI_PR))和RTC的闹钟标志都必须被清除,否则停止模式的进入流程将会被跳过,程序继续运行。
外部中断的请求位?

网友A:
意思就是会被外部中断请求唤醒;
你就无法进入停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