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轻载时,PWM振荡

楼主(2014-12-04):
DCDC输出轻载时,PWM振荡。输入12V,输出5V,如下图所示:
只有当输出电流某一个值时,PWM才不会有振荡。图中,上面的是PWM波,下面是电感电流。

网友A:
正常现象,工作在DCM下就是这个波形
你的DC-DC应该是非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