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请教大师指点开关电源调压从哪下手

楼主(2014-12-04):
请教这个电源要调整输出电压该从哪里下手,路过的师傅请指点一下
现空载输出5.V,希望能调整到24V-12V
全貌如下图

为便于老师指点,画网格如下,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A:
好眼熟啊
哪里看到过这个电源的

网友A:
自己先拆开分析下 原理
搞明白 然后自己试试慢慢改动 简单的可以调整反馈 不过我猜这个方法不适合这个家伙

楼主:
这电源密度很大,体积很小电流50A,保护性拆解还真有困难

网友B:
哇塞!…还看到晶振!…
  需扱大的耐心!…“爬”电路!
否则只会搞坏、没有其它结果!…

楼主:
路过的师傅支援一把呀

网友C:
有点复杂

网友B:
改取样!…重要的是拆变压器、改绕组…
  可笑的是;你那5V输出电流多大呀?…你那12~24V电流是多大呀?…
  你那玩艺还有系统电路吧?…还是多路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