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AD 运行 端口有高电压

楼主(2014-12-04):
本人在使用030F4 的时候,用AD采样 ,配置完IO 口,使用能AD ,然后置位运行位,在相应的IO口就有个1.6V的高电平(毫伏表量的),把模拟量拉高了,只要AD不运行,就正常。。。。。有技术支持吗,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输入悬空,啥都不接吗?
如果是这样,建议接个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