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SN74HC244PWRG4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4-12-04):
我是这样使用芯片的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N74HC244PWRG4使用方案.png
其中有两个输入脚(2A2\2A3) 我是连接烧程序的串口上,也就是说烧程序的时候要连接着两个脚(2A2\2A3),可是当我连上的时候,发现这个芯片的VCC脚有电压,然后导致整个板子就有电压,在还没有短接BOOT脚的时候就有电压了,导致无法进入boot模式烧程序。请问吧里,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VCC接的是3.3V

网友A:
我想, 这是因为引脚内部的反向保护二极管向 VCC 灌电流引起的。
可以考虑用好芯片上的 OE 引脚。开始时禁止244 的输出而保证上电的 BOOT 电平。

网友B:
根据楼上的意见试试看;
或者自己搭其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 这是因为引脚内部的反向保护二极管向 VCC 灌电流引起的。
可以考虑用好芯片上的 OE 引脚。开始时禁 ...

大神所说的我之前试过,没起作用,我现在准备在引脚加 下拉电阻看看

网友C:
使用OE脚还浪费一个IO了,根据你Boot需要的电平,加相反的上拉或者下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