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驱动小直流电机 求推荐H桥 求STM代码教程

楼主(2014-12-04):
一个7V,2、300mA左右的小电机,不知道用8550和8050组H桥能不能用,求电路。或者推荐一个驱动芯片,越小越好。
另外stm怎么去驱动H桥呢?很多讲的是三相无刷电机,没有H桥驱动直流的

网友A:
用专用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比如TLE5205;
或者半桥控制芯片+4个MOS管;

程序,就简单的控制逻辑而已;

最近刚弄了块控制3路直流电机正反转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专用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比如TLE5205;
或者半桥控制芯片+4个MOS管;

游总,求带。驱动12v 3a以上直流电机怎么玩,求推荐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游总,求带。驱动12v 3a以上直流电机怎么玩,求推荐芯片

用TLE5205,5206这种很简单啊;
你淘宝买几片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TLE5205,5206这种很简单啊;
你淘宝买几片试下;

:handshake,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不客气;

网友C:
ST的L6205/L6226/L6227都是H桥驱动I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游总,求带。驱动12v 3a以上直流电机怎么玩,求推荐芯片

  A4950  40V  3.5A
  A4958,59   40V  6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游总,求带。驱动12v 3a以上直流电机怎么玩,求推荐芯片

fae@richwoodchina.com  Eric
Tel:021-62331739-807
上海市仙霞路335号荣博商务楼1号楼405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游总,求带。驱动12v 3a以上直流电机怎么玩,求推荐芯片

Allegro公司多种无刷直流,有刷直流芯片供你选择

网友D:
  A3908    Allegro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