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B OTG中VBUS的问题

楼主(2014-12-04):
没有弄过USB OTG,想问的是slave切换为host后,这个host和电脑那种host有没有区别,并且是否必须同时输出VBUS给接入的slave设备(别的slave自己供电行不行?)?

目前项目的情况是USB_ID脚可以拉低拉高进行slave和host的切换,但是VBUS的输出功能没有做,做HOST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slave自己供电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ave自己供电是可行的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ave自己供电是可行的

OTG的枚举过程是否涉及VBUS?

楼主:
OTG的过程太复杂,没太看懂,看了一下USB embeded host,应该可以实现我需要的功能,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OTG的过程太复杂,没太看懂,看了一下USB embeded host,应该可以实现我需要的功能,不知道对不对? ...

附件OTG简单介绍,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OTG简单介绍,可以看一下

谢谢!

楼主(2015-05-19):
后面实际测试了一下,当主芯片工作在embed host模式时,不用给slave供电通信正常

网友C(2015-11-25):
引用 网友B:
附件OTG简单介绍,可以看一下

好东西~ 多谢:)

网友D(2017-11-13):
DTU1705 USB多功能测试仪,电子工程师必备工具,精准测量充电效率容量值电流VBUS信息。
高精位AD采样检测手机充电器充电效率,可设定安全电压电流保护
Technical Features
Input Voltage:DC 4 - 30V
Input Current:DC 0 - 5A
Voltage Resolution:0.0001V (0.1mV)
Current Resolution:0.0001A (0.1mA)
Voltage Accuracy:±(0.1% + 2d)
Current Accuracy:±(0.1% + 2d)
Power Consumption:6 - 10mA(@5V)
Internal Resistance:55 - 65mΩ
Capacity Counter:0 - 9999.9Ah (Resolution 0.0001Ah)
Power Counter:0 - 9999.9Wh (Resolution 0.0001Wh)
Timer Range:0 - 999mins
Interface:USB-A, TYPE-C, Micro USB
Logger Capacity:100 Group (Loop logging)
Log Rate:0 - 60mins
Protocol:QC2.0, QC3.0, Apple, Samsung, DCP

不解答问题,还来打广告!最烦这种挫逼

网友E:
只要有正常的电就行,谁来供无所谓

网友F(2020-05-27):
吾问无为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