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S803AS2烧写问题

楼主(2014-12-04):
连接不上,出现
----Begin----
Check ID => Fail !                 [0.157"]
-----End-----

网友A:
楼主用的U1在烧录,要用到转接板,应该是SOP28 要用TH037 的转接板.

网友A:
另外,请先整片叉除然后CHECK ID

网友B:
直接用U2方便又快捷

楼主:
我用的是U1,转接板都有的,SOP-28,上次还写过,在写就写不出来了,我试了一天,有时能写的上,有时连接不上,电脑重启后又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U1,转接板都有的,SOP-28,上次还写过,在写就写不出来了,我试了一天,有时能写的上,有时连接不 ...

楼主的问题,看上去象电脑的USB 口当机了.需要重新启动电脑.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A:
电脑的USB 口死掉了,如果是的话,别的USB设备也不能识别,需要重新启动电脑,这个时候也不能自动关机.要掉电才能重新启动电脑.

网友C(2015-02-10):
可能原因为 1.电脑的USB口识别有问题; 2.转接座的接触问题。1可能性最大。有什么需要请联系笙泉总代--路必康电子,提供技术支持,黎先生:15013690251,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