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两个是什么ic?

楼主(2014-12-04):
U3是电压比较器吗?
U2是什么ic?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339的电源脚位3,12 与照片不符,324运放脚位对的.

网友B:
U3十有**是LM3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9的电源脚位3,12 与照片不符,324运放脚位对的.

我没有324用2902替换后工作正常,就是这个了!
U2不知道是什么,大师帮忙分析下吧。谢谢了!

网友C:
324和401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