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与IC卡是否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4-12-04):
我有个项目是要IC卡和NRF24L01一起用的,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打开了IC卡功能之后就不能进行无线传输了,网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请大神支个招~谢谢

网友A:
应该不影响的,也要看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代码怎么写的。你设计的电路或者代码相互影响,那就只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影响的,也要看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代码怎么写的。你设计的电路或者代码相互影响,那就只能改了 ...

测试过,的确是影响到了,就是IC卡的天线和NRF24L01的发射速率干扰了,后来修改了下程序,就是需要读卡的时候才开启天线,而且是100MS开启一次,这样的话就基本没问题了···不过这只是个治标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过,的确是影响到了,就是IC卡的天线和NRF24L01的发射速率干扰了,后来修改了下程序,就是需要读卡的 ...

恩。像这种,天线的设计非常关键。
你的ic卡是多少频率的?
1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像这种,天线的设计非常关键。
你的ic卡是多少频率的?
13.~~MHz?

1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