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2009.08的内存初始化(配置时序和模式等)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4-12-04):
在u-boot.2009.08上,只看到了dram_init,里面没有初始化内存的操作(如配置地址线、位宽、时序、模式),不知道内存初始化放在什么地方?

楼主:
麻烦Rita回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内存的设置,你可以参考我们整理出来的帖子
i.MX设计与工具清单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先看一下文档:
飞思卡尔i.MX6平台DRAM接口高阶应用指导-DDR3。里面有详细的步骤及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内存的设置,你可以参考我们整理出来的帖子:
i.MX设计与工具清单。
...

Rita,我不是问如何设置哦,我是说u-boot代码里怎么找不到设置ddr参数的函数呢,具体怎么设置我可以看ddr官方文档的?

网友B:
我觉得ddr设置可能就是根据i.Mx6DQSDL DDR3 ScriptAid  DDR3脚本自动生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我不是问如何设置哦,我是说u-boot代码里怎么找不到设置ddr参数的函数呢,具体怎么设置我可以看ddr官 ...

楼主你好,如果你使用的是Linux BSP的话,以mx6q_sabresd板子为例,关于DDR相关的内容是在路径/u-boot-2009.08/board/freescale/mx6q_sabresd/下的flash_header.S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ddr设置可能就是根据i.Mx6DQSDL DDR3 ScriptAid  DDR3脚本自动生成的~

你好,你这里说的是对的,DDR参数的设置,是根据i.Mx6DQSDL DDR3 ScriptAid  DDR3脚本生成的值来设置的。

网友C(2015-01-20):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里说的是对的,DDR参数的设置,是根据i.Mx6DQSDL DDR3 ScriptAid  DDR3脚本生成的值来设置的。 ...

强烈建议Rita开个贴子专门介绍一下IMX6uboot的启动流程,希望详细一点,关注外设初始化,尤其DDR的初始化。
因为以前速个ARM一般都是两级BootLoader,一级初加载到片上RAM专门执行初始化尤其是DDR初始化,二级Uboot用于引导。但是IMX6只有一级Uboot我也比较困惑它是在哪里完成的DDR初始化,以及如何加Uboot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Rita开个贴子专门介绍一下IMX6uboot的启动流程,希望详细一点,关注外设初始化,尤其DDR的初始化 ...

建议不错

网友E(2015-04-06):
只是, 这个建议被执行了没???

网友F:
根据内存颗粒修改flash_header.S中的内容,初始化ddr......调过ddr3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