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为什么分压测热敏电阻电压adc接口还要串个电阻?

楼主(2014-12-04):
如图,图中的R2有什么用。adc内部电阻不是很大么,串个那么小的电阻。这个电阻会不会对RT的电压值造成影响?求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没事的,可以不接

网友B:
对结果没有丝毫没有影响。。。

网友C:
那这个电阻到底是接好,还是不接好呢?还望高手出来科普一下!

网友D:
热敏电阻到单片机之间是不是有比较长的连接线?热敏电阻是不是安装在设备面板上?如果是,这个电阻可能是防止ESD打到单片机端口上;如果这三个元件都在电路板上,而且离得很近,这个电阻就是在乱整。

网友E:
1,可用于输入阻抗匹配;
2,可以用于输入保护;
3,建议再添加一只小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敏电阻到单片机之间是不是有比较长的连接线?热敏电阻是不是安装在设备面板上?如果是,这个电阻可能是防 ...

谢谢版主!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ESD这个概念。麻烦版主详细解释一下:引线过长,这段线上任何一段产生的静电都会影响端口还是说热敏电阻处的静电,这个静电是怎么产生的。?我观察了一下,R2距离单片机端口要比距离热敏电阻远得多,那如果是引线上的静电是不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可用于输入阻抗匹配;
2,可以用于输入保护;
3,建议再添加一只小电容滤波; ...

谢谢您的回答,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如何阻抗匹配。这个R2电阻相比于热敏电阻和分压电阻以及adc内部阻抗来说都是很小的,如何输入保护。?我入行不是很久,很多情况比较生疏,还请见谅!

网友F:
R2后端再并个电容 组RC 网络 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R2后端再并个电容 组RC 网络 更好

R2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ESD这个概念。麻烦版主详细解释一下:引线过长,这段线上任何一段产生 ...

比如热敏电阻装在面板上按钮的附近,冬天用户调节按钮的时候,人可能对按钮产生静电放电,就是ESD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吸收,能量就直接打到单片机端口上,可能造成单片机损坏。有电阻吸收以后,能量峰值显著减小,不容易出现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热敏电阻装在面板上按钮的附近,冬天用户调节按钮的时候,人可能对按钮产生静电放电,就是ESD问题, ...

我觉得很有道理!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G:
如果是引线出去的,那个我串1K,并且ADC输入端对地还有一个104电容。
现场情况复杂,各种信号电源都有,碰到施工时误接12V或24V的,没有这个电阻,开电就烧MCU。
基本上,工业用途,非隔离、引线外接的IO,我都有防护,串电阻、TVS、电容,都用上。特别是给国外设计的电路,保护一定到位,否则通不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引线出去的,那个我串1K,并且ADC输入端对地还有一个104电容。
现场情况复杂,各种信号电源都有,碰 ...

不能赞同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引线出去的,那个我串1K,并且ADC输入端对地还有一个104电容。
现场情况复杂,各种信号电源都有,碰 ...

给力!你这么一说我更明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热敏电阻到单片机之间是不是有比较长的连接线?热敏电阻是不是安装在设备面板上?如果是,这个电阻可能是防 ...

现在一般的MCU内部有上拉的二极管和下拉的二极管这样的话是不是不怕ESD呢?因为有高压的话,直接通过内部的二极管到芯片的电源端

网友J(2016-06-15):
引用 网友D:
比如热敏电阻装在面板上按钮的附近,冬天用户调节按钮的时候,人可能对按钮产生静电放电,就是ESD问题, ...

请问这个电阻如何取值?

网友D:
不影响信号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取大,经验值33Ohm~47Ohm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可以不接

如果不接,并且NTC是通过引线接出去的,特别是引线还有点长时,你会发现,不定期的有客户反映说,ADC输入口坏了。。。

网友K(2016-12-14):
最好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