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5的串口1不能设置1200?

楼主:
如题

根据公式,串口1的Fclk=84M,所以串口1的最小波特率= 84M/16/0XFFF = 1282,我将串口1波特率设置1200,的确不行,其它大的都可以

网友A(2014-12-04):
对串口的时钟源先分频看看;

网友B:
波特率设1200也忒低了,没什么实际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串口的时钟源先分频看看;

串口时钟源怎么分频,默认的APB2 84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设1200也忒低了,没什么实际意义吧。

远距离传输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时钟源怎么分频,默认的APB2 84M

系统初始化函数可以设置的;
当然比把APB2分频了,会影响其它的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