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LDO上电电流问题!

楼主(2014-12-04):
我板子用了一个NCV78L05ABDR2G将18V转为5V,5V用来给TTL通讯的光耦和施密特触发器供电。发现问题是这个LDO上电时18V供电电流会不断上升,到了快16秒才掉下来,波形如图。测试时MCU不供电,也就是说TTL通讯是无效的,5V应该是没使用的。请问为什么会需要这么长时间上电呢?这正常吗?

网友A:
18V转为5V不用LDO.

网友B:
这么大压降,用DC-DC吧

网友C:
18V--->5V 很明显是不智的选择(楼主应该知道LDO是什么意思)。

电流不大的话,78L05足矣。

现在的问题是你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判断是哪里问题。。建议断开负载测试下··

网友D:
LDO在小电流的时候,输入电压只要不超过器件允许参数没有问题的。

网友E:
不要“应该是没有使用”,要保证“确实没有使用”,把7805输出跟其他电路断开,看电流是不是还是这样的。另外可以从7805的输出监测一下电流,看是不是负载造成的。

网友F:
光耦耗电不大,小逻辑耗电更小,整体耗电看来是比较小的。
要不楼主改用SGM2200试试,电源技术板块里有兄弟贴上了上电的曲线,性能相当不错

网友G:
检查一下是不是大电容引起的。另外,18V进5V出,稍微有点电流你这个7805就可用烤红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转为5V不用LDO.

前人的设计,我在维护而已。也许是成本考虑吧~

楼主:
5V负载比较小的,发热可以忍的

网友E:
负载电流很小的情况下,选择线性稳压器是合适的,选电感型DC-DC反而可能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人的设计,我在维护而已。也许是成本考虑吧~

把他换成稳压二极管更便宜,更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他换成稳压二极管更便宜,更可靠。

考虑静态电流的时候就不可以了。考虑精度的时候也过不了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考虑静态电流的时候就不可以了。考虑精度的时候也过不了关。

5V用来给TTL通讯的光耦和施密特触发器供电。

网友H:
大电容作祟,电流应该是很快达到峰值然后缓慢降到正常值。最开始那个尖峰才是电容造成
这么慢上升再突变,更像是预热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电容作祟,电流应该是很快达到峰值然后缓慢降到正常值。最开始那个尖峰才是电容造成
这么慢上升再突变, ...

LDO还需要预热呢?

网友I:
震荡了,按芯片说明书的要求来配置电容吧,不要凭感觉!建议用开关电源

网友J:
用LM2575 等类似开关IC

楼主:
补充一下,把施密特拆掉以后电流上来就是稳的,现象消失。施密特型号是SN74LVC2G14DCKR。施密特为什么会引起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