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在PCB设计工具Protel中输入汉字的方法

楼主(2014-12-04):
  在电路板设计完成后,通常需要在板上标注一些文字,英文标注就不用说了,设计电路板的谁都会!我在这里主要说一说输入汉字的方法。
  所用软件: 1、Corel DRAW 6.0
  2、AutoCAD 2000
  3、Protel Advanced PCB 2.7
  操作步骤:w w w.pcb-ic.com
  (1)启动Corel DRAW 6.0(注意这个软件用6.0版本最好,其它版本效果不一样!),并新建一个文档,点击美术文本工具后,在工作区中任意地方点鼠标左键,输入所要的汉字。点击挑选工具退出文本输入状态,选择所输入的文字,在选定了的文字上按鼠标右键,选取属性选项,在弹出的对象属性对话框中设置文字的大小后点击确定按钮。
  设置文字属性
  (2)在选定的文字上按鼠标右键,选择“转换到曲线”,将文字转换成曲线。
  (3)选定转成曲线后的文字,选取文件菜单下的“导出”功能,在导出对话框中输入保存文件名,并将保存类型设为AutoCAD (DXF),点击导出按钮,跟着出现一个如图2所示的DXF导出对话框,什么都不用改,直接点击确定按钮导出DXF文件。
  (4)启动AutoCAD 2000软件,用打开文件功能打开刚生成的DXF文件,输入AutoCAD的屏幕操作命令Z后回车,再键入E并回车,就可在屏幕上看到空心的文字串。
  (5)点击Hatch工具,在弹出的Boundary Hatch对话框中点击Pick Points按钮,然后用小十字光标在空心文字的各闭合空间内点一下,点完后按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Enter回到Boundary Hatch对话框,再点击OK按钮,填充完成。
  (6)框选所有的文字,点击Explode工具将填充与文字都炸开成自由线条。
  (7)再次框选炸开后的“文字”,点取图层选项框右边的小三角形,在下拉选项中选0层,这是将所有线条改到0层。
  (8)用MOVE命令,将图形移到原点(0,0)的右上方,图形不能移到原点的下方或左方。
  (9)选取File菜单下的Save As,在Save Drawing As对话框中输入一个文件名,并将文件保存类型设为AutoCAD R14/LT98/LT97 DXF (*.dxf),点击保存按钮将文件再保存为DXF格式。
  (10)启动Protel Advanced PCB 2.7,新建一个文档,选取Options菜单下的Toggle Units将度量单位切换到mm模式,再选取FIle菜单→Import→DXF...,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刚才AutoCAD保存的DXF文件,点击OK按钮,看看Protel的工作区中已现出由许多线条描成的汉字。修改线条的宽度,就要得到实心的汉字。
  可用同样的方法在PowerPCB中输入汉字。

网友A(2016-02-12):
感觉挺麻烦的。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B(2017-01-24):
还是英文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