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开发板如何烧写

楼主(2014-12-04):
我们公司做了一个5509开发板,用到了CPLD。
现在板子仿真的差不多了,不知道如何烧写。
以下是一部分原理图。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GPIO0,GPIO1,GPIO2,GPIO3处留了跳线,方便烧写完成后从FLASH启动。
GPIO0-3分别对应LED1-4.

网友A:
怎么没看到外扩存储器    GPIO0-3是用来选择上电BOOT方式的
有了LED不影响
你需要先将生成的out文件通过TI提供的hex55生产DAT文件    然后通过你外扩的
flash   调试好的可以对flash进行擦除和读写的程序
将DAT通过CCS下的load data导入   在编写到flash中

网友A:
有些复杂一两句说不清楚   我给你个例程你看看   里面有文档

楼主:
这是外扩FLASH的原理图。
试过了,不行啊!

楼主:
高手支招啊!楼上貌似广告。

网友B:
加一块51单片机用来下载,咋样

网友B:
是传说中的bootload吧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搞定AM29LV800的擦出和烧写

楼主:
那个搞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搞好啦。

然后你按照给你分享的工程   单步跑    看看擦出成功了吗
再看看烧写的数据成功了没   烧写的数据和你生成的.dat里面的数据相同吗
然后选择好BOOT引脚的配置  上电看看能不能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