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在Keil MDK5安装新唐的Device Support

楼主(2014-12-04):
请问在Keil MDK5中怎样安装新唐的Device Support,试了一下午了,都装不上
到官网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下载按钮
麻烦知道的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管理员运行啊,这个说安装包检测失败,估计是权限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运行啊,这个说安装包检测失败,估计是权限不够吧

安装其它器件是可以安装的,重新装了一下软件,莫名其妙很多器件自动添加了,Pack Installer还是没显示已安装

网友B:
楼主,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说明你的网络有问题。速度太慢了。

网友C:
嗯,看看网速,估计网络不好,或者权限不够或者缺系统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说明你的网络有问题。速度太慢了。

嗯,谢谢,已经解决了,安装其它器件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看看网速,估计网络不好,或者权限不够或者缺系统组件

嗯,谢谢!:handshake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还有一个可能,你系统64位,不过不应该,希望你马上搞定,加油

网友D:
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不太清楚,我重新安装了软件,另外安装了一个mdkcm511a.exe文件,器件就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