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SMC驱动液晶上电需要手动复位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4-12-04):
用的STM32ZET6驱动160160的屏,发现上电液晶不显示,必须复位后才行,起初怀疑是芯片上电复位问题,测量复位的RC部分证实不是,在程序里写了个IO反转发现实际程序已经执行,后来发现是液晶复位和初始化的问题。液晶的复位脚我接了一个IO口,实际上电时为低电平液晶复位,然后翻转该引脚的电平结束复位,接着初始化液晶,此时液晶没有稳定下来,初始化失败所以导致上电不能正常显示,在翻转电平后加个延时就可以了。还有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上电的时候液晶不能正常初始化,而手动复位时却可以?它两唯一的区别不就是一个起初不带电,一个带电,程序执行完全是一样的,谁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A:
是不是你上电的时候复位不可靠,或者说复位时间不够;
硬件的话,你可以加个IO控制液晶的复位,但复位时间不能太短;

网友B:
液晶也有复位时间要求,上电复位,从上电开始,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正常工作,而手动复位时,已经上电比较长时间了,超过了需要的时间,所以不用再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上电的时候复位不可靠,或者说复位时间不够;
硬件的话,你可以加个IO控制液晶的复位,但复位时间 ...

上电时该IO口输出的一直是低电平,液晶始终是复位的,复位时间绝对是够的,百来十毫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时该IO口输出的一直是低电平,液晶始终是复位的,复位时间绝对是够的,百来十毫秒 ...

手动复位可以,按理你用IO控制复位也没问题的;
是不是时序上有什么特殊要求;
问下做液晶的厂家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也有复位时间要求,上电复位,从上电开始,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正常工作,而手动复位时,已经上电比较长时 ...

液晶的复位时间绝对绰绰有余了,就是不知道液晶初次从复位状态解除之后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正常工作,如果这样的话,就能解释的通,否则手动复位之后和上电复位液晶复位的方式和时间完全是一致的,这就矛盾了

网友B:
不是复位电平持续时间,是上电到稳定需要一个时间

网友C:
我用的STM32F429,7寸的TFT-LCD,开始老是上电不能工作,要手动复位后才能正常显示。定位问题花了一天时间,后来发现是复位的问题,复位有时行有时不行,结果发现微雪的核心板没有接上拉电阻,我自己加了只10k的电阻,复位正常了,但还是要手动复位才能运行,后来看到有帖子说换复位电容,于是我将0.1u换成1u,还是不行,换成10u的就可以了,上电不用再手动复位就正常工作了。问题虽然解决了,但还不明白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STM32F429,7寸的TFT-LCD,开始老是上电不能工作,要手动复位后才能正常显示。定位问题花了一天时间 ...

你的问题可能还不在这,stm初始化的时候引脚是低的,如果你用某个引脚作为液晶的复位引脚,正常先要拉高这个引脚,之后执行液晶的初始化程序,这中间需要一个等待的时间,拉高之后立马初始化好像是不行的。我一开始碰到的现象和你一样,我是在我自己的小开发板上,驱动屏,当时是改了CPU的上电自动复位的电容我把它改大了可以,但后来相同的程序原封不动的烧到我自己画的板子上,就出现了必须要复位才能正常显示的问题,用示波器看看CPU上电复位的时间是够了的,程序其实已经跑起来了,只是屏未正常初始化所以导致不能正常显示,欢迎讨论。

网友D(2015-10-20):
引用 网友B:
不是复位电平持续时间,是上电到稳定需要一个时间

是不是这个意思:上电,等到电源稳定,这时复位信号才有效。如果这样的话,把控制复位的I/O口先拉低,再延时150ms,再拉高,就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个意思:上电,等到电源稳定,这时复位信号才有效。如果这样的话,把控制复位的I/O口先拉低,再 ...

如果这样还有问题,就得考虑复位时序要求了,有的屏撤销复位信号后,还要等一定时间或者执行一些命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还有问题,就得考虑复位时序要求了,有的屏撤销复位信号后,还要等一定时间或者执行一些命令 ...

恩 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