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限流限压问题 谢谢

楼主(2014-12-04):
当年模电学的实在是差,东西都忘光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图好吗,谢谢了,358是怎么进行限流和限压的

网友A:
运放就是个电压跟随器而已(增益接近于1),仔细去看看电压调节器的器件手册吧。

网友B:
运放电路是同相输入放大,增益是1+R1/R2,是2.1倍的增益
R3就已经有限流作用,运放输出电压高于D1导通电压后D1导通,D2是否导通也是看adj这个节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