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电路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4-12-04):
大家好:

         我想做一个H桥的控制器(动力电池的充电机使用),因为要实时地改变每一个MOS管的驱动波形,因此四路PWM驱动波形的占空比和相位差需要

         不停的改变,而且在某几个周期PWM输出要一直维持低电平或者高电平,需要控制时序,单片机是不能实现这种功能了。

         我在想使用DSP,还是CPLD, 还是FPGA呢,请大家指教一下哪个好。

网友A:
当然是DSP了  最简单了。

网友B:
如果不涉及大量的浮点运算,用DSP毫无价值,用高速MCU才是正道。当然,用可编程阵列类器件也可以。

网友C:
楼主要做产品还是做研究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