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使用HID USB 正常通讯一段时间后随机崩溃的问题

楼主(2014-12-04):
PC上的软件,通过USB1.1的协议采集HID USB 设备的数据,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无规律性的出现 PC上的USB模块崩溃,与之连接的USB 设备都不能工作了(包括鼠标、键盘),HID USB设备 拔掉重新连接也不行,感觉就是PC的USB接口芯片崩溃了,必须重启电脑才能正常使用。

  这个情况是随机性发生的,问题现象重复出现较困难,但是存在这个问题。

  请问各位大神,HID USB 设备在什么 情况下,会导致PC的USB崩溃呢,换了几个电脑(DELL的)也出现这个问题??

谢谢!

还有大侠指教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