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教桥式整流后与输入0-10V共地问题?

楼主(2014-12-04):
求教大家个问题。希望不吝赐教。

正常情况下,电源输入是按照下图采用半波整流给后面供电的,单片机采集0-10V信号没有问题(AC/DC24V电源与0-10V信号是共用公共端的)。

但是现在电源部分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必须使用桥式整流,那么信号地该怎么处理啊?按照下面这么接,是不是采集到的0-10V就不准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AC/DC24V电源与0-10V信号是共用公共端的)。

网友A:
两个图一样可以用。

网友A:
软件里除以一个系数就完全一样。

网友B:
一点接地原则,

网友C:
或者把R34的下端接到公共端去,然后用两个ADC通道····减去。。

网友D:
这个看你应用了  半波就是负的过不去   全桥就是正负都能过去  正常是个系数的问题

网友E:
你10V的信号跟24V的电源交流输入无关吧,如果无关,只要共了地就可以了,有关,再来提问。

网友A:
你把上图的公共端与电路板断开,再把这个公共端和AC24V按照下图去联结。其他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10V的信号跟24V的电源交流输入无关吧,如果无关,只要共了地就可以了,有关,再来提问。 ...

有关。10V信号的公共端是24V的N线、

网友F:
这才是要命之处。
7楼NE5532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首帖图不是准不准的问题,是根本不能用,24V绕组半周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上图的公共端与电路板断开,再把这个公共端和AC24V按照下图去联结。其他不变。 ...

下图?我们使用的AC/DC24V,并且输入的0-10V信号是和AC/DC24V共地的。所以平时都是按照图1接。如果按照图2接,我就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我们使用的AC/DC24V,并且输入的0-10V信号是和AC/DC24V共地的。所以平时都是按照图1接。如果按照图 ...

要讲的都 讲了,剩下的是看看电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才是要命之处。
7楼NE5532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首帖图不是准不准的问题,是根本不能用,24V绕组半周期短 ...

因为电源输入时AC/DC24V,并且输入的0-10V信号是与AC/DC24V共地的。所以平时我们都是使用半波整流,如图一所示。

现在需要功率大,需要使用桥式整流,不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讲的都 讲了,剩下的是看看电路基础。

还望明示啊。多谢。

网友C:
注意二极管的温度特性对测量的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电源输入时AC/DC24V,并且输入的0-10V信号是与AC/DC24V共地的。所以平时我们都是使用半波整流,如图 ...

首帖第二幅图,标注的是AC24V,桥式整流。11楼和14楼你又说是AC/DC24V。倒底是怎么回事?24V输入是50Hz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望明示啊。多谢。

在8L,我已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帖第二幅图,标注的是AC24V,桥式整流。11楼和14楼你又说是AC/DC24V。倒底是怎么回事?24V输入是50Hz交 ...

不好意思。AC24与DC24共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AC24与DC24共用。

说得简单一些:AC24V与DC24V不能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得简单一些:AC24V与DC24V不能共用。

半波整流的话可以 如果桥式就不行了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半波整流的话可以 如果桥式就不行了么

半波整流,变压器次级绕组有一端接地,故可以与AC/DC变换器共用。
桥式整流,变压器次级绕组与地之间没有公共端,绕组是“悬浮”的,故不可与AC/DC变换器共用。
桥式整流若要与AC/DC变换器共用,整流滤波之后再共用。这样变压器次级绕组不必有一端接地,可以保持“悬浮”。

网友G:
不会变的。全波整流,输出取的是压降,正负极已经确定,不会跟输入公地的

网友H:
桥式整流时,不共地试试看。

网友B(2016-02-03):
如果AC24,AC10是二个独立的绕组,共点尽可以随便接,如果是同一个变压器,AC10是中间的一个抽头而已,接地点需要好好考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