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9位数据位如何发送和接收?

楼主(2014-12-04):
用stm32f1实现9位数据位的串口发送和接收,理解的比较有限,基本就是在8位数据位的基础上加一个高位作为标记,但是如何发送和接收处理不太明白,是否有高手搞过,指点一下,或者推荐例程参考一下,另外,9位数据位如何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PC软件实现发送和接收,谢谢指点!:)

网友A:
好像PC软件串口不太支持吧;
我们以前考虑用9位模式,第9位用0,1来区分发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PC软件串口不太支持吧;
我们以前考虑用9位模式,第9位用0,1来区分发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

嗯,我现在也是在用第9位的0和1来区分命令和数据,请问你实现了吗,能不能再说的详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现在也是在用第9位的0和1来区分命令和数据,请问你实现了吗,能不能再说的详细点 ...

:)
没有呢;
我现在是通过协议加了命令区分的;

楼主:
没有新的回复了:(

网友B:
用9位还真是没用过,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C:
第9位可以做奇偶校验位,一般串口助手上面都有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