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智能硬件和安卓手机直接通信?

楼主(2014-12-04):
rt,比如说做个防盗器,采集到的数据传输给app,那么是用什么传输呢?蓝牙肯定不行,太短了,gprs吗?
能说下中间的这些过程吗?

网友A:
通常都是用蓝牙,也可以用WIFI,至于用GPRS,可以,但这就算不上外设了,而是通过移动网组成点对点网络。

网友B:
看你这个防盗器 应用的时候离你多远?
身边10米内 蓝牙 wifi
如果超过这个距离 那就要GPRS来弄了。

网友B:
当然 看你所传输的是什么内容
简单的文字 可以以短信发送
图片加文字那就GPRS 现在卖GPRS模块的 貌似有些提供一年的服务器使用权

楼主:
都回答的很好啊!
那么假如我想用蓝牙连接,那是不是只需要买一个蓝牙模块编好程以后就可以和手机相连接了啊

网友C:
不是还有个WIFI么?

网友D(2015-04-26):
可以通过安卓的wifi模块与硬件的wifi模块建立基于面向连接的Socket连接

网友E:
这个蓝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