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设计的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14-12-04):
设计外围电路一个器件的引脚需要上拉再连接到pic上,然后我连接了portb上。
上拉用的是引脚内部上拉,睡眠时整个功耗很大,300ua。
查整个电路,连接这个器件后功耗增大。改成外部上拉10K电阻,睡眠功耗降到14ua。
查看datasheet后只有通用引脚的内部图,想问问为什么

网友A:
内部上拉电阻等效阻值是10-100k,如果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电流大,外部上拉电阻造成的电流肯定比内部上拉电阻大,另外内部引脚图是有的,楼主看原版的英文手册找。不过楼主的问题很不像是上拉电阻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上拉电阻等效阻值是10-100k,如果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电流大,外部上拉电阻造成的电流肯定比内部上拉电阻 ...

我把元器件的连接电源的二极管去掉后,电流从300ua降到了8ua。
元器件只有三个脚与单片机相连,一个I2C,一个中断输出。
I2C的设计比较常用,也没做什么更改,只好在中断输出引脚上找问题。
我再看看datasheet,找找根源。

网友B:
有个电路图就比较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电路图就比较好判断

网友A:
你把中断引脚断开看看呢。另外8563的INT是OC输出的,你单片机休眠的时候把这个引脚设置成输出0不就OK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和外接不外接无关,而且理论上外部都会比内部要大些。6楼的建议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中断引脚断开看看呢。另外8563的INT是OC输出的,你单片机休眠的时候把这个引脚设置成输出0不就OK了? ...

就靠INT管脚唤醒呢,我断开看看

网友D:
pan.baidu.com/s/1eQELQBg

网友E:
内部上拉应该比外部上拉更省电吧.是不是一直唤醒再睡眠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