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DM9000网络不稳定,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4-12-04):
DM9000网络不稳定
用的S3C2416的CPU,DM9000的网络芯片,板子启动后一开始能ping通,过一段时间就Ping不通了,ping一段时间后,串口打印信息:
WARNING: at net/sched/sch_generic.c:255 dev_watchdog+0x124/0x23c()
NETDEV WATCHDOG: eth0  dm9000): transmit queue 0 pimed out
Modules linked in: p350load p350int2 p350int1 p350int0 p350fpga
Backtrace:
[<c000c008>] (dump_backtrace+0x0/0x10c) from [<c0362820>] (dump_stack+0x18/0x1c)
r6:c02e7624 r5:00000009 r4:c04d5e50 r3:c04dd67c
[<c0362808>]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01ab1c>] (warn_slowpath_common+0x54/0x6c)
[<c001aac8>] (warn_slowpath_common+0x0/0x6c) from [<c001abd8>] (warn_slowpath_fmt+0x38/0x40)
r8:c051dd40 r7:00000100 r6:c0529eb4 r5:00000000 r4:c3bc8800
r3:00000009
[<c001aba0>] (warn_slowpath_fmt+0x0/0x40) from [<c02e7624>] (dev_watchdog+0x124/0x23c)
r3:c3bc8800 r2:c0472e00
[<c02e7500>] (dev_watchdog+0x0/0x23c) from [<c0025b0c>] (run_timer_softirq+0x150/0x200)
r6:c051e6ac r5:c04d4000 r4:c051dea0
[<c00259bc>] (run_timer_softirq+0x0/0x200) from [<c001fd7c>] (__do_softirq+0x9c/0x138)
[<c001fce0>] (__do_softirq+0x0/0x138) from [<c00201a0>] (irq_exit+0x48/0x50)
[<c0020158>] (irq_exit+0x0/0x50) from [<c0009ab0>] (handle_IRQ+0x6c/0x8c)
[<c0009a44>] (handle_IRQ+0x0/0x8c) from [<c0008410>] (asm_do_IRQ+0x10/0x14)
r5:60000013 r4:c0009de8
[<c0008400>] (asm_do_IRQ+0x0/0x14) from [<c0008db0>] (__irq_svc+0x30/0xc0)
Exception stack(0xc04d5f48 to 0xc04d5f90)
5f40:                  deaddead f6100000 f6100000 60 00013 c04d4000 c04fcc84
5f60: c05b02a0 c04d8bb8 30004000 41069265 304ac9f0 c04d5f9c c04d5f90 c04d5f90
5f80: c0009ddc c0009de8 60000013 ffffffff
[<c0009d9c>] (default_idle+0x0/0x54) from [<c0009e50>] (cpu_idle+0x60/0xa4)
[<c0009df0>] (cpu_idle+0x0/0xa4) from [<c036046c>] (rest_init+0x60/0x78)
r5:c04ad758 r4:c04d607c
[<c036040c>] (rest_init+0x0/0x78) from [<c0495758>] (start_kernel+0x24c/0x290)
[<c049550c>] (start_kernel+0x0/0x290) from [<3000803c>] (0x30 0803c)
---[ end trace b3605de69180481f ]---
? (192.168.10.10) at 44:8a:5b:0b:b1:13 [ether]  on eth0
? (192.168.10.10) at 44:8a:5b:0b:b1:13 [ether]  on eth0
[root@dtt /]# Success.
[root@DTT/]# arp
? (192.168.10.1) at <incomplete>  on eth0
? (192.168.10.10) at 44:8a:5b:0b:b1:13 [ether]  on eth0
[root@DTT /]# Success.

然后又可以ping通了,过一段时间,同样的问题出现。
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1,网络变压器是集成的还是一体的?有没有可能是假货?
2,网络部分的走线可以发个图上来看看,也可能是布线不理想导致的硬件不稳定;
3,仔细检查一下电源,DM9000好像有一个2.5V的电源,看看是否稳定。

网友B(2015-03-06):
硬件··软件···以及是否买到假货······一般硬件都比较 成熟···软件有更新··分为DM9000EP  9000AEP    9000CEP  驱动都各不相同····

网友(2015-11-11):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咨询下你

网友C: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客户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有原理图的话发下看看。levi.lee@qftek.com.cn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E(2015-12-15):
S3C24xx和DM9000的软硬件资料网上挺多的吧,找找参考一下......

网友F(2017-03-17):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急死了

网友G:
看到似乎是跟看门狗有瓜葛呀

网友F:
解决了吗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了,两个礼拜了,没找到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吗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

网友H: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高温下掉线的情况?

网友I(2017-04-17):
@charlen,高温是多高的温度。 DM9000AEP和CEP都是商业级的。DM9000CIEP耐高温和低温。

网友J:
建议直接跟内核,调试uImage

网友K(2018-04-27):
我遇到过,我是之前OK的板子,后来生产的过程中买到了一批有问题的芯片,30-40%的不良率。芯片的供货渠道没有变。所以好像是原厂有一批芯片是不良率很高的。你要是遇到了的话,是会害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