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实现精确的0.7V降压电路

楼主(2014-12-04):
如果不要R,通过二极管的电流非常小,             检出电压(1v~4v)---二极管(1n4148)------AD
根据二极管的导通曲线,压降应该只有0.2v,或者大些,                                    |
需要增加一个对地电阻,                                                               R
以增加通过二极管的电流                                                              ---
但增加R后,检出电压不同,流经二级管的电流也不同,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会变化。               --
请问如何得到一个精确的0.7V压降?谢谢!                                                -

楼主:
检出电压(1v~4v)---二极管(1n4148)------AD
                                      |R|
                                     ----
                                      --
                                       -

网友A:
说一下应用场合先

楼主:
传感器测电流,放大到1~4v,进mcu,ad转换

网友B:
你的0.7要精确到什么程度?你就是加了偏置电流,每个二极管的特性不同,得到的压降还是不统一的。

楼主:
检测精度想达到1%精度,也就是二极管导通电压变化小于0.03v,

楼主:
5#一问把问题明确了,感觉题目变成稳定的0.7v压降更合适

网友B:
那你可能要重新考虑方案了,二极管压降做不到这么精确,你可能要考虑电压基准源了。

楼主:
非常感谢NE5532,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C:
或者运放,做减法。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刚好信号调制部分用到运放,调整一下同相输入参考电压可实现要求,多谢!

网友D:
胡乱回复,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差分电路效果不错。

电路不错 已收藏:)

网友F:
俺的意见:先把需求搞好再说。
很多时候,很多新人只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但因知识面有限、经验不多,想出的办法并不恰当、合理。导致回帖人无从下手,甚至提出不合适的建议来。。

楼主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输入的是什么信号?为嘛要用个二极管?

如果是因为后端输入电压范围要求比所给的输入电压低,精密电阻分压就是了。
使用二极管是很不明智的,一、压降不稳定(而且有非线性),二、二极管是有温度特性的。
如果是交流信号需要整流,可以用运放对二极管的非线性进行补偿来做啊。

楼主:
to 15#, 应该说明白了吧,1~4v信号进3.3v mcu ad转换
不用分压的原因是0v~0.8v这部分量程浪费了,
二极管胜在简单便宜,确实存在如 15# 所说问题,已决定采用运放减法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15#, 应该说明白了吧,1~4v信号进3.3v mcu ad转换
不用分压的原因是0v~0.8v这部分量程浪费了,
二极管 ...

你看,还是需求没说清楚吧,我给你个解决方案:用3.3V,电阻分压做一个0.8V的电压,当AD的低端参考电压,再把1~4V的信号分压进来,这样AD的全部转换精度都分配在0.8~3.3V之间,一点点浪费都没有。而且4个1%的电阻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而且精度超过你上面所有方案!

楼主:
mcu(stm32f103c8)没有低端参考电压输入口,不过还是感谢楼上!
因为没有详尽的上下文有点难为大家了,可我还是想知道怎样得到一个0.7v的压降,嘿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俺的意见:先把需求搞好再说。
很多时候,很多新人只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但因知识面有限、经验不多,想出 ...

赞成。
往大了说,可以说提问者没有培养出基本的工程师的思维、工程师的说话方式。
小学语文把记叙文的6要素归纳得很好,事情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但大学里的工科教育却没有教会工科生基本的工程师的思维和说话方式。工程师描述一个问题,应该讲清几个基本要素,比如应用场合,功能要求,精度要求,其他要求(比如成本、板面积)等等。
一个技术问题都描述不清楚,还不如回头复习小学语文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可以有的,关键看你有没有认真去想过。

另外你1%的精度误差都可以接受,还在乎12位ADC对0.8V的“浪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成。
往大了说,可以说提问者没有培养出基本的工程师的思维、工程师的说话方式。
小学语文把记叙文的6 ...

你是写论文的吧,还时间、地点。。。
我只是问个问题,一句话可以说明的,
不看别人的帖子,只按自己的想法,你还真是工程师思维啊?
我的意思是针对某一方法--就是用二极管这一方法的讨论,有好的二极管就可以了啊,不行说不行的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可以有的,关键看你有没有认真去想过。

好吧,我用的lqfp48引脚 stm32f103c8t6真的没有vref+ 和vref-,如21楼图第3注释,内部连接到vdda和vssa了

网友H:
在AD场合二极管压降明显不靠谱

网友F:
说实话,俺在各个论坛混迹多年,见惯了楼主这样的,自己不说清楚,靠别人一句语句的套出来。
今天只不过是有感而发。 当然这对楼主可能不太公平,嗯,你比他们好点。

话又说回来,二极管的这些个特性如果不清楚,那是软件工程师。。。

楼主:
用的是acs712霍尔传感器,datasheet中应用截图如上,

楼主:
我再看看1楼,除了图有点毛病,我的问题很明确啊,二极管伏安特性会引起测量问题,怎么破?
ne5532版主说不行的时候,我就准备结贴了,但21说了,必须过一天才能结贴,呵呵
于是有的人不看帖,开始要人物、时间、地点,
有的人见多识广,然后我的rp有问题了
呵呵,不过有一点,大家都挺热情的

网友B:
网上讨论,是这样滴,很多时候都是别人一句话点到重点上。

如果楼主是26楼的图引出来的问题,建议:

1.再读一下传感器的资料,看输出是否线性,或者说是否能做到线性,人家是否只是用来做相位过零检测的?因为厂家会考虑得比较仔细,他们能给出二极管,不会不考虑。

2.如果真的要对输出信号整流,又不想引入二极管压降,这里应该选用“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to 楼上NE5532:可能自己是搞技术时间长了,有点较真了,呵呵,不想他们的话了。
1是线性输出,针对5A的器件,185mv/A
2.不需要整流,电压输出为Vcc/2+0.185*I,以5A器件为例,最小输出为2.5-5*0.185

网友I:
参考LDO的原理,用高精度参考源.
比如中间的二极管用MOS管代替,但是MOS管的栅极由 (vin-vout) 和 (Vref *A) 的差进行开环放大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胡乱回复,删。

你这个是0.7V的电压源吧?为什么要放大呢?不能用0.7V的稳压管,增益设为1吗?

网友K:
我怎么觉得26楼的图和1楼2楼画的完全不一样啊?26楼只是个简单地分压啊,那个二极管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个人猜测只是配合电容,防止电流反向的保险什么的(这样的话电容怎么放电啊?也说不通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或者运放,做减法。

赞同

网友M:
一般的电压基准芯片输出1.25v、2.5v等等,没有0.7v这一档规格的,但可以通过加运放来得到。

网友N:
我终于想到了。电子负载可以做到。

网友O:
用二极管很不靠谱

网友G:
引用 楼主:
mcu(stm32f103c8)没有低端参考电压输入口,不过还是感谢楼上!
因为没有详尽的上下文有点难为大家了,可 ...

你自己也承认了,没有详尽的上下文。
良药苦口

网友A:
如何提问确实也是一门技术

网友P(2015-02-12):
同意版主的见解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