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DSP互连

楼主(2014-12-04):
TI C6000系列多DSP之间进行数据交换,一般通过什么接口?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看你的数据亮了  还有速度
一般会用串口或双口RA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看你的数据亮了  还有速度
一般会用串口或双口RAM吧

数据量大约10MB/s,一般采用什么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量大约10MB/s,一般采用什么接口?

你这个速度要求   串口肯定是满足不了的  看看DSP的多通道缓冲串口
或者其他并行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速度要求   串口肯定是满足不了的  看看DSP的多通道缓冲串口
或者其他并行口吧  ...

HPI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HPI是否可以?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

你好,再请教一下,两个dsp(暂定为A、B)之间通过HPI进行数据传输时,A可以传输给B,B也可以传输给A,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再请教一下,两个dsp(暂定为A、B)之间通过HPI进行数据传输时,A可以传输给B,B也可以传输给A,这 ...

你好   你查找一些资料吧
看看A、B两端的HPI是否能对联   这样的话是可以互相读取的

网友B:
俩dsp在同一块板子上?为毛不用多核dsp?667x或者665x都有双核心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dsp在同一块板子上?为毛不用多核dsp?667x或者665x都有双核心的片子

主要是没做过667X的芯片,对C6416比较熟悉,所以采用两个C64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做过667X的芯片,对C6416比较熟悉,所以采用两个C6416

哈哈,要与时俱进啊。

单片多核DSP相比于两片DSP在板级互联,说不完的优势啊

首先,两个CORE之间的数据交互,多核的方式很多,比如共享内存,核间中断

其次,多核的处理有一些专门的硬件加速器,可以保证多核处理的效率很高

总而言之,对于计算密度大的应用,单片多核是趋势,优势也不言而喻

比单核的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但是用熟了真的是爽歪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要与时俱进啊。

单片多核DSP相比于两片DSP在板级互联,说不完的优势啊

分析的精辟: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要与时俱进啊。

单片多核DSP相比于两片DSP在板级互联,说不完的优势啊

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要与时俱进啊。

单片多核DSP相比于两片DSP在板级互联,说不完的优势啊

深入研究了啊   认识也深了   楼主   多核方面
求指点   求带啊
先从开发套件说起吧    能不能推荐一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深入研究了啊   认识也深了   楼主   多核方面
求指点   求带啊
先从开发套件说起吧    能不能推荐一 ...

6678,6670,.......

官方EVM也就399个美金,找找门道说不准还有优惠,优惠幅度往往还不小,这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678,6670,.......

官方EVM也就399个美金,找找门道说不准还有优惠,优惠幅度往往还不小,这个,一般人 ...

好吧  哈哈  谢谢啦    看看那里有优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678,6670,.......

官方EVM也就399个美金,找找门道说不准还有优惠,优惠幅度往往还不小,这个,一般人 ...

21以前搞过一次活动  此板可以优惠100美元    给我的优惠码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