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用铅酸蓄电池充电为啥烧保险管?

楼主(2014-12-04):
一个设备最大功率30kW,一般使用大约在16kW,移动设备,使用铅酸蓄电池供电,蓄电池参数410V直流,12Ah。现在有个问题如果蓄电池剩余电量比较低的时候,此时当插上220V充电时,开机瞬间,给电池充电的回路中保险就烧了。保险额定电流值已经不小了。
铅酸蓄电池的电量低后充电瞬间有这么大的冲击电流吗?

网友A:
说明充电电路设计的不合适,最大充电电流一定要限制住,否则不仅仅烧保险,对电池寿命也很不利。

网友B:
你充电机多大功率?
采用哪种方式充电?几C充电?
改进充电机 电流缓缓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