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AD采样

楼主(2014-12-04):
最近碰到了如下问题,希望有哪位大神能够解答:DSP的AD采样有两个参考输出引脚ADCREFP和ADCREFM,是一定要通过10uf的电容接地吗??可不可以采用外置的电压输入?还有如果把参考引脚的电容拔掉,也就是ADCREFP和ADCREFM直接连接到外部的的参考电压上会不会存在输出冲突,从而烧坏芯片?然后参考端接的电容的容值不同是不是会影响采样精度??用的型号是2812

网友A:
当然可以使用外部基准了。

网友B:
欢迎新朋友   可以用外部基准电压   还是建议参考TI的手册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使用外部基准了。

那应该怎么使用呢??外接10Uf的陶瓷电容呢还是其它容值的电容?如果用外部参考的话相对于内部参考来说哪个的采样精度更高呢??那如果既接外部参考又接电容会不会烧D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新朋友   可以用外部基准电压   还是建议参考TI的手册设计吧

谢谢!那应该怎么使用呢??外接10Uf的陶瓷电容呢还是其它容值的电容?如果用外部参考的话相对于内部参考来说哪个的采样精度更高呢??那如果既接外部参考又接电容会不会烧DSP呢

网友A:
外部参考,还是建议使用电容,不过不要这么大的. 当然不会烧 DSP
至于精度,通常应该优于内部参考的基准才会被考虑.

网友C:
电容必须接。接多大的,看手册,如果支持外部参考则可以接外部电压,精度  你参考的精度总不能 比你ad位数还低吧。 更具需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