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STM32 下载方式的疑问

楼主(2014-12-04):
前言:
最近刚学STM32,看了下寄存器的资料还有网上视屏,对STM32有了大概的了解。然后准备在硬件上开搞。
不过问题来了,发现STM32的下载 仿真方式很多,像SWD JLINK JTAG ISP一大堆,刚开始看有点头晕。
花了点时间整理了下头绪。
正题: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ISP指的一般是串口ISP,和传统51类似,用UART串口协议进行下载,不过只能下载,不能仿真。
JTAG 一种协议,同时也是接口,使用IO口较多。可以实现硬件仿真,速度较快。除了STM32,也支持其他ARM芯片
SWD  同样也是协议和接口,用的IO口比上面的少一个。速度较慢,支持的较少。
JLINK 就是一个转接盒子,然后内部集成芯片能够用硬件的方法转换成JTAG协议?

顺带还有其他一些疑问:
1.JTAG标准接口就 TMS、TCK、TDI、TDO 四个端口,但一般的仿真器都是用的20PIN排线,再比较在意PCB板大小的时候可不可以只留这4个引脚再加个共地的GND?
2.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说JTAG和JLINK的区别,感觉把JTAG说成了一个烧录器,使本来比较清晰的思路又打乱了。
  现在想想,是不是说JLINK相当于硬解码(转化成JTAG协议),而JTAG器件需要在电脑上软件解码,硬件只做电平转换?
3.因为个人在传统51还有 STC15系列的时候都是用的串口下载,没仿真过。所以想着放弃仿真,和以前一样弄个CH340然后直接下载调试。不知这种想法靠谱么,还是随大流买个JLINK?

网友A:
大体不错, 楼主的资料看得还是蛮仔细的.  不过稍微有些出入, 给你补充一下:

SWD  同样也是协议和接口,用的IO口比上面的少一个。速度较慢,支持的较少。
也不尽然, SWD 只有2条 IO 口, 比 JTAG 少了3条 IO 口, 而其速度也并不慢. 是新的也是 STM32 推荐的

JLINK 就是一个转接盒子,然后内部集成芯片能够用硬件的方法转换成JTAG协议?
JLINK 是个仿真器, 简单地说: 是个 USB 转 JTAG/SWD 的接口.

1.JTAG标准接口就 TMS、TCK、TDI、TDO 四个端口,但一般的仿真器都是用的20PIN排线,再比较在意PCB板大小的时候可不可以只留这4个引脚再加个共地的GND?
当然可以, 条件是你得控制线长度,避免干扰. 如果用 SWD 接口, 两天线加地和电源就可以带仿真地跑板子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

2.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说JTAG和JLINK的区别,感觉把JTAG说成了一个烧录器,使本来比较清晰的思路又打乱了。
  现在想想,是不是说JLINK相当于硬解码(转化成JTAG协议),而JTAG器件需要在电脑上软件解码,硬件只做电平转换?
JTAG 支持仿真, 那当然也支持烧录.

3.因为个人在传统51还有 STC15系列的时候都是用的串口下载,没仿真过。所以想着放弃仿真,和以前一样弄个CH340然后直接下载调试。不知这种想法靠谱么,还是随大流买个JLINK?
这个方法靠谱, 不过强烈建议配置仿真器, 你可以用 STLINK, 原因是 STM32 软硬件资源控制不知道比 51 强了多少倍, 为了顺利开发进度(少走弯路, 少为了问题猜谜, 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另外 STLINK 和 OB-JLINK 也可以自制, 就一个 STM32F103C8T6 搞定.   网上也卖得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体不错, 楼主的资料看得还是蛮仔细的.  不过稍微有些出入, 给你补充一下:

SWD  同样也是协议和接口,用 ...

模糊的地方基本清楚了,决定买个仿真器。感谢版主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