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新手,求教两个电压跟随器的作用

楼主(2014-12-04):
最近在学模拟电路,看到如图电路(已精简),电路测量RX是否大于10M,看到有两个电压跟随器串联一起,不明白有什么作用。了解电压跟随器有增大输入电阻,缓冲稳定信号的作用,但是一个已经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用两个来?还有那个C1起什么作用?R2、R3的作用?想了很久也没个头绪,只能上这问一问高手了,谢谢!

网友A:
U1是电压跟随器,U2不是纯粹的电压跟随器,它和R2R3C1C2合在一起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B:
很显然,第二个是sallen-key阿

楼主:
有人指点就是不一样,自己一个人想怎么也想不到这方面去,多谢各位了

网友C:
同意上面的观点,U1是一个跟随器,缓冲作用,增加驱动能力。
U2是一个有源二阶KRC滤波器

网友D:
第二个是二阶低通滤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