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DS使用问题

楼主(2014-12-05):
进入调试时出现如图所示情况

进入调试时出现如图所示情况

进入调试时出现这样情况,请问是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在调试哪个工程师遇到的问题呢?

楼主:
我在调试K20双边沿捕捉脉冲时,遇到问题,因为在keil配置了怎么也捕捉不到(中断不能产生),所以改用KDS,然后调试时遇到此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调试K20双边沿捕捉脉冲时,遇到问题,因为在keil配置了怎么也捕捉不到(中断不能产生),所以改用KDS, ...

如果方便的话直接上传工程吧让大家帮忙看一下吧。
另外楼主回复我时记得要点我那层楼的回复按钮,否则我这收不到系统提示就不知道你回复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直接上传工程吧让大家帮忙看一下吧。
另外楼主回复我时记得要点我那层楼的回复按钮,否则我 ...

啊,多谢,还有就是KDS那个看各个模块的寄存器值的窗口在哪,类似kei那个观察的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多谢,还有就是KDS那个看各个模块的寄存器值的窗口在哪,类似kei那个观察的窗口 ...

How to Add Register Details View in Eclip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w to Add Register Details View in Eclipse

这是KDS新建的工程,出现我截图的状况,不清楚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KDS新建的工程,出现我截图的状况,不清楚原因

我这使用TWR-K20D72M: Kinetis K20 72 MHz MCU模块并设置Debug工具为板载仿真器。
没有接输入捕捉信号,也没有看到initialise_monitor_handles函数提示。

请问你是什么时候会跳出这个错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使用TWR-K20D72M: Kinetis K20 72 MHz MCU模块并设置Debug工具为板载仿真器。
没有接输入捕捉信号, ...

这个问题我解释不了 后来没办法重新见一个工程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使用TWR-K20D72M: Kinetis K20 72 MHz MCU模块并设置Debug工具为板载仿真器。
没有接输入捕捉信号, ...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用FTM0硬件触发ADC,有没有例程,我自己配置的总是无法触发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用FTM0硬件触发ADC,有没有例程,我自己配置的总是无法触发成功 ...

与标题不相关的问题建议重新开帖:详细描述一下自己的问题比如给配置截图,也可以直接上传工程。
这样大家就更容易参与新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