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三色灯带的控制器用什么IC好

楼主(2014-12-05):
小弟初次接触三色灯带,由控制器控制,让灯带呈现多种空能变化,对此不是很理解,有那位大侠了解这方面的信息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看应用要求.如果要实现复杂的组合图形效果,则需要大RAM的MCU,高速的处理器.
否则考虑到低成本,用指令频率>=1M的支持汇编的MCU就可以.至于驱动器,就那么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