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听一种传感器,人靠近就有响应的,是红外的?

楼主(2014-12-05):
类似小便池或洗手池上的传感器,人一靠近就响应,有没有具体型号?传感器尽量小点。

网友A:
那个是红外的,微波的也可以做,不过成本就高了。

网友B:
人体感应红外传感器,淘宝上有很多

网友C:
PIR 人体热释电红外报警开关

网友D:
靠近是多近?近距离用红外,远距离用雷达。

网友E:
感应水龙头用的是红外反射。

网友F:
卫生间的是红外传感器
如果被阻挡  不能是直线  那就可以考虑人体红外传感器

网友G:
买一个看看就知道了,非常便宜。

网友H:
超声波传感器就可以吧,如果没人那距离肯定超过一米了,如果有人肯定小于0.5米

网友I: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KP506B ,检测半径有4.5米左右,非常的nice

网友J:
Cypress  有接近感应的,电容式的,可以做到30CM

网友K:
热红外线接收头

网友L:
热红外线接收的,很多

网友M:
热释电红外人体感应,低功耗,被动式,其他的红外线、微波雷达,都是主动发射。
这个我用过,好用。可以买成品模块,总共三根线,5V、地、输出,输出正方波脉冲,峰值3V左右。也可以买三条腿的那个探头自己设计电路。

网友:
我知道感应灯什么的可以用PIR,之前同学们用它做了一个电路板,反应很灵敏

网友N:
基于多普勒效应的雷达感应开关,或者是红外开关。

网友O:
过去做过感应接近开关,用振荡回路、感应范围挺大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J:
Cypress  有接近感应的,电容式的,可以做到30CM

能说一下型号吗?谢谢

网友Q:
人体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