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 MAX232/SP3232 两路发送串口控制同一接收端 问题 请教

楼主(2014-12-05):
一、有一个CPLD做的串口通信板,cpld管脚出来接的SP3232,但是它的某一个发送接口和电脑的上位机的串口的发送线路,在同一条线上,不知道是不是线与,这一条线路用来控制一个电源板,这样就出现了,当给我这个CPLD通信板子上电之后,就会使计算机上位机无法控制电源板的开启与关闭,同时,我这个板子的电源指示灯一直在闪,供电不稳。
二、同时有一个买来的板子,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有RS232-ttl芯片不一样,它用的是SP202EEP,两个板子功能是一样的,而他连进来,就不会影响上位机的控制。

经过如下测试,在通电不发数据的情况下一板(我的板)输出是+5V ,而那条公用的链路,是-5v,相连 后就导致,输出总是在-5,+5的乱跳。二板 是输出的-9V ,相连后是-5v.

请问如何才能解决一板出现的问题啊,也就是和2板一样?

先谢谢回答的人,抽空看了这么多汉字。。。。

网友A:
两个232端口的 TXD,同时接到第三个端口的 RXD,这是绝对错误的。

没有原理支撑的事情,只能撞大运了。希望只是临时用一用。

那么现在,2板正常是因为它的负压可以达到9v,够强。
所以,换下芯片吧。

但不明白,同样空闲状态,1板是 +5v,2板却是 -9,这是 0 和 1 的差别。为什么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