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小封装的光传感器。

楼主(2014-12-05):
用来检测环境光线强度。

网友A:
环境光要用光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光要用光敏电阻。

有没有直接输出可接ADC的电压的传感器,板子空间有限啊。
或者其他类型的小封装传感器,就是外围电路要尽量简单,器件要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直接输出可接ADC的电压的传感器,板子空间有限啊。
或者其他类型的小封装传感器,就是外围电路要尽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QQUD7w&id=35810970510&ns=1&abbucket=8#detail

网友C:
光敏电阻,加一个分压用的电阻,不占空间呀。

网友A:
光敏电阻加SOT23的运放体积很小的。

网友D(2015-11-19):
光敏电阻可以吗?

网友E:
看看我们家的ISL29035数字型环境光传感器,出货量超大,华为、小米、魅族等手机、若干厂家的智能手表都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