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遥控器该怎么选

楼主(2014-12-05):
新手入门,需要个遥控器,进了淘宝吓一跳,太多了,根本不知道买哪个啊!看了老长时间决定买天地飞华科尔,这个两国产的,但是不知道咋选了,求大神指点一下,该怎么买啊!(大学生准备做四轴以后也要常用的,谢谢啦!)

楼主:
没人回吗?顶一个呗

楼主:
没有人啊啊!!!!

网友A:
哈哈,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B(2015-05-17):
可以用触屏的遥控吗,通讯想要用zigbee的,主要是想搭载摄像头
我也是初学者,有些东西属于天方夜谭
希望在这里可以有人回我
谢谢

网友C:
纯遥控器的话 DEVO10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刷第三方固件,能够扩展支持很多类型的接收机我很多玩四轴的小伙伴都在用这个控,便宜量足(不是推销哦)

一般遥控器都是对应专用接收机的,比如天地飞的控只能用天地飞的接收机接收,华科尔的控只能用华科尔的接收机接收(DEVO10刷机后可以支持较多的接收机)
各自的射频端通信协议不太相同,而且很多都没有开放资料。
至于你说的Zigbee的,估计没有(只是估计,我不太确定),因为这些飞控都是固定翼、直升机、多旋翼通用的,很多通信距离要求达到km级别以上的,zigbee本身就不是设计成用来做这么长距离通信达 协议,有诸多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