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关闭中断问题

楼主(2014-12-05):
我的问题是:
28335程序中配置了串口中断,我想在串口收到一条特定的指令后关闭当前程序中所有的中断(程序里还有AD中断等等),转而去执行另一个函数;
请问这样代码应该怎么写?
直接写 IER = 0x0000;    IFR = 0x0000;可以吗?
@wangch_sh @zhuchunhua0128 @zhangmangui

网友A:
可以的。不过用DINT;更简单。
这样貌似只能关闭可屏蔽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用DINT;更简单。
这样貌似只能关闭可屏蔽中断。

这样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吧?

网友A:
你不需要中断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需要中断就没问题。

1.还有一个问题,比如我程序里配置了好几个中断,AD中断采集、SCI串口中断;
他们相互会影响吗?比如AD中断进入ISR中断处理时,SCI串口来了一个中断,会怎样处理?
2.我知道和优先级有关,但如何配置呢?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