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定时器中的TI输入选择

楼主(2014-12-05):
从异或门输入或者直接从通道1输入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楼主具体想实现啥功能啊?
没看明白;

楼主:
我刚刚自己在手册上翻到了,是设置TIMx_CR2。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自己在手册上翻到了,是设置TIMx_CR2。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
哦,找到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