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的电阻问题

楼主(2014-12-05):
大神们,
  网上看到一种大电流模拟开关,关心其导通电阻。规格书给出10毫安时最大内阻为2欧姆以下(性能中又说最大电阻不超过2欧)。
  问题:
   1,其导通内阻在全电流区域会是怎么样的变化呢?即很微小的电流其导通内阻是否变大,或者说大电流---到100毫安时电阻会变小?---大概会变化到何种程度呢?
         貌似是电流变大内阻会变小。。。。个人认为。
   2,其电路图见附件。电流从D-S间通过还是从D-D间通过?或者说三个端口中的任意两个就可以了?
         看到别人连接的电路图使用D-D连接方式,是否有区别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1、会
2、考虑到S-D的二极管,管子关了电流可以反向流;D-D可以不进行正负极考虑导通和关断,D-S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会
2、考虑到S-D的二极管,管子关了电流可以反向流;D-D可以不进行正负极考虑导通和关断,D-S不可以了 ...

感谢大神!
  内阻的变化大概会到何种程度呢,规格书中没描绘曲线图。

网友B:
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光耦场效应管啊

网友C:
内阻随Vgs变化,没有听说随Id变化。即使有,也可忽略。

网友C:
这里的Vgs就是光的强度和波长。

网友D:
如果是模拟开关,导通内阻主要跟温度有关,信号大小的影响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Vgs就是光的强度和波长。

多谢大神。
   是不是用MOS管的那个方程好像是二次方的,名字忘记了,来大致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模拟开关,导通内阻主要跟温度有关,信号大小的影响很小

多谢。
  资料里有写10MA通电一秒钟以内测试电阻,估计就是考虑温度的要素。

网友E:
这是光耦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