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我是dsp新手 想请教大大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4-12-05):
我想实现51和dsp的数据交互    貌似是dsp从51里面读取寄存器中信息 我应该看那些方面的东西  现在完全无从下手  dsp是2812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2812的书,熟悉CCS开发环境。

楼主:
在具体点可以吗  我之前做过基于dsp的图像编码 但是那个的输入是电脑上的文件 做的仿真  这个需要和51相连  然后读取51数据  这属于串口通信还是什么

网友A:
你想怎么读取呀?

楼主: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读取 目前的假设是从超声波传感器传数据到51里面 然后再用dsp从51中读出来 求教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B:
2812支持哪些通讯协议?比如SPI、I2C、或者UART之类的,比如如果SPI可以,那用SPI和51通讯,然后定义一个机制进行读写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在两种MCU的各自开发工具下   能做简单的开发吧
先从简单入手    调试通各自的UART就可以啦
下来在慢慢根据需要换其他接口

网友D:
mcbsp 虽然我也没试过

网友E:
51和dsp的数据交互很简单的,你想一下,你的 DSP 和电脑怎么交互的,你的 51 怎么和电脑交互的?所以你只要定义一个通信协议,一个在 51 上实现,一个在 DSP 上实现,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协议应该包含软件协议与硬件协议两个部分,要能彼此相互认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