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模块间的解耦

楼主(2014-12-05):
在我们做项目过程中,一般如果是大型的项目都会把根据功能进行模块化,但是在模块化过程中避免不了各模块之间的“通信”。很容易模块间的这种“通信”会形成一个网络,在下次移植或是更改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怎么去除这种耦合,也就是解耦,各位大牛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A:
项目或设备本身就是相互影响的,没有办法全部解除通讯
或许参考一些操作系统弄些硬件的“设备文件”可以减少些,不过会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B:
邮箱,消息队列都是通信,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驱动模块我都是用结构体封装
功能模块复用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或设备本身就是相互影响的,没有办法全部解除通讯
或许参考一些操作系统弄些硬件的“设备文件”可以减 ...

确实有些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全局变量一般能用什么代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邮箱,消息队列都是通信,是个不错的方法

这些就像是os,如果裸奔这样写的话就不如直接上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模块我都是用结构体封装
功能模块复用很少

一般全局变量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就像是os,如果裸奔这样写的话就不如直接上os了

不能这么说

程序的核心是思想,是封装,是维护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说

程序的核心是思想,是封装,是维护方便

谢谢回复!关于这方面,有没有推荐的书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关于这方面,有没有推荐的书籍啊?

操作系统的书就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全局变量怎么处理?

驱动这部分都封装在结构体内! 功能模块根据功能不同封装结构体  例如显示用的Display结构体   发送数据用的消息结构体    类似类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这部分都封装在结构体内! 功能模块根据功能不同封装结构体  例如显示用的Display结构体   发送数据 ...

那我如果一个模块只用另一个模块的某个状态(一个全局变量),也封装在结构体中么?还是有其他想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如果一个模块只用另一个模块的某个状态(一个全局变量),也封装在结构体中么?还是有其他想法?》 ...

模块参数封装成结构体,别的模块需要就去读写这个结构体。类似于stm32库
例如触摸芯片  做个结构体 一个触摸状态标志flag 两个原始ad(x,y)两个转换后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参数封装成结构体,别的模块需要就去读写这个结构体。类似于stm32库
例如触摸芯片  做个结构体 一个 ...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6443921-id-3361188.html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