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液体压强的高度测量方案

楼主(2014-12-05):
现有一高度测量的需求,范围10米以内,要求精度大致是3cm。
激光、红外、超声等方案不可用,现在考虑能不能能够用液体压强的方式实现,
具体思路是,做一个液体管路(可铠装,类似电缆模样以加强防护),里面密封液体,比如水,然后两头各安装压力传感器,测量两头压力差,
从而得到两端的高度差值。

考虑到精度要求,液体可加一定压力。

请问,是否可行?能实现的话,优点多多,首先是基本免维护。
生产工艺的话,应该复杂。
不知各位是否见过类似应用。

利用液体压强的原理测量一个机械设备的高度,想做成一根电缆,里面装上软管,密封上液体,将电缆竖起来(不一定是竖直),通过测量下面的压强来计算最高点的高度。但是因为液体要封闭起来,上液面不是自由状态,密封的时候可能液体还要加压,所以,上液面的压强也要测量,然后做差计算。

当然,不用一根管子就作成10米,现在要做成比如3米一根的,然后可以拼接成其他高度。

网友A:
“现有一高度测量的需求……能不能能够用液体压强的方式实现”
几乎不可能,除非你的装液体的管是柔性的,一端固定,另一端随待测点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有一高度测量的需求……能不能能够用液体压强的方式实现”
几乎不可能,除非你的装液体的管是柔性的, ...

对,就是这思路啊

网友B:
直接在底部装个压力表不就能测液压了吗?按每米1kg压力,要达到3%的精度有点难度,去淘宝找个精密数显压力表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0.EIkuwM&id=20029928932&ns=1&abbucket=8#det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思路啊

如果待测点仅有竖直方向的运动,还不如拉根绳子。市场上有旋转编码器带钢丝绳卷绕轮附件,精度达到1mm绝无问题(但不知道有没有10m长)。
如果待测点三维运动,绳子方案不可行,可以考虑软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底部装个压力表不就能测液压了吗?按每米1kg压力,要达到3%的精度有点难度,去淘宝找个精密数显压力表 ...

底部?还是需要做个软管,加入液体的对吧。
那么液体密封的话,只测底部是不行的,应为上部不是自由状态,也就不是大气压,所以上边也得测量,然后做差。
另外,精度大概需要0.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待测点仅有竖直方向的运动,还不如拉根绳子。市场上有旋转编码器带钢丝绳卷绕轮附件,精度达到1mm绝 ...

待测点是随意移动的。另外拉线是不行的,空间上不允许。
软管的方案,见过现成的产品或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部?还是需要做个软管,加入液体的对吧。
那么液体密封的话,只测底部是不行的,应为上部不是自由状态 ...

不清楚你的现场情况,是一个深井吗?测水位高低?是水位在升降还是井里的机构在升降.从你的描述中看不出明堂来,哈哈,你把情况说明白了,也许会有更多更好的方案.

网友C:
液位测量,10米误差3cm,精度也就0.3级,很好实现的了

网友D:
你的思路很正确。

网友E:
你说的方案测差压最好使用差压传感器,两个绝压传感器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F:
貌似楼主是测量液体的深度,而不是高度

而且是易燃物!…嘿嘿

网友F:
可以采用压阻式液位变送器,测量液体深度很方便

网友F:
现在非电子类的测量液体深度的都是用深度尺

网友G:
maychang 讲的方案最简单有效,精度高,调校简单,技术难度低。
用压力测量的话,一般压力传感器厂家说 ±0.1%,但实际上有 1% 左右的线性误差,多段修正可能会好些。
我一个项目用的水柱标定压力传感器的,16Bit ADC 测量误差在 1LSB 以内,重复误差 ±1mm。
压力测量液面可以做到你说的要求,技术难度略高些。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现在的需求是测量高度的。
测量井下用的支护的液压支架的高度,
传统的非接触激光、超声波、红外等存在较严重的防护问题。
而用液体压强的方式做成电缆的样子能很好解决防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的现场情况,是一个深井吗?测水位高低?是水位在升降还是井里的机构在升降.从你的描述中看不出明 ...

不是测量水位,还是测量高度,是需要测量一种工程机械的升降高度,现场环境很差,光的方法不行,超声也有缺陷,就想到用液体压强的方法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测量水位,还是测量高度,是需要测量一种工程机械的升降高度,现场环境很差,光的方法不行,超声也有 ...

U型连通器方案可行.不过10米长的皮管份量不轻哦,还不如找找有什么适当地方装靠轮编码盘方便.
淘宝有数显超声测距模块也可一试.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41209&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253A1&q=%B3%AC%C9%F9%B2%E2%BE%E0%C4%A3%BF%E9+10%C3%D7

楼主:
引用 网友B:
U型连通器方案可行.不过10米长的皮管份量不轻哦,还不如找找有什么适当地方装靠轮编码盘方便.
淘宝有数显 ...

重没关系,本来电缆都是铠装的,很重。拉线式的编码盘是肯定不能用的了。。
现在这种液体的方法,见过国内类似产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没关系,本来电缆都是铠装的,很重。拉线式的编码盘是肯定不能用的了。。
现在这种液体的方法,见过国 ...

实验室有见过,10米长用在设备上的没见过,泥算头一个,哈哈

你的测条环境建议分段测试较合算,全程分几段,例如每米一段,做一个标记,段内位置精测.这个方案的可选测量方法就会多很多.

网友H:
只要液体确定了,就用一个精度高点的压力变送器,测量某一定点的压力,经过换算就出来液面高度了!
这样最简单可靠!要是自己设计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室有见过,10米长用在设备上的没见过,泥算头一个,哈哈

你的测条环境建议分段测试较合算,全程分几段, ...

对的,也不是说要一根10米长,可以做成3米一根的,然后可以拼接,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需求。

您说的标记,是在设备上做标记吗?现在需要测量的是设备上的一个点到其底座的高度(设备运行时高度是可变的,先假设其底座是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液体确定了,就用一个精度高点的压力变送器,测量某一定点的压力,经过换算就出来液面高度了!
这样最 ...

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有点特殊是,利用这原理测量一个机械设备的高度,想做成一根电缆,里面装上软管,密封上液体,将电缆竖起来,通过测量下面的压强来计算最高点的高度。
但是因为液体要封闭起来,上液面不是自由状态,密封的时候可能液体还要加压,所以,上液面的压强也要测量,然后做差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液体确定了,就用一个精度高点的压力变送器,测量某一定点的压力,经过换算就出来液面高度了!
这样最 ...

自己做是麻烦啊,所以看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楼主是测量液体的深度,而不是高度

还是要测量一种机械设备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ychang 讲的方案最简单有效,精度高,调校简单,技术难度低。
用压力测量的话,一般压力传感器厂家说 ±0 ...

恩,不光有技术难度,现在就没找到有这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也不是说要一根10米长,可以做成3米一根的,然后可以拼接,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需求。

10米内高精度是较困难的,但拆成1米一段,精度就容易保证了.
分段标记可用反射式红外探头,干簧管+小磁钢等多种方法实现.接下来只用对付1米内的测距就行了

其实让俺做方案会选择装光电编码盘,这是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米内高精度是较困难的,但拆成1米一段,精度就容易保证了.
分段标记可用反射式红外探头,干簧管+小磁钢等 ...

就是没办法装啊。。反射式的光方法不行,对射式的超声在设备动作时,还可能对不上,所以才想到这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没办法装啊。。反射式的光方法不行,对射式的超声在设备动作时,还可能对不上,所以才想到这种方法。 ...

能说一下是什么设备吗?链式传送带?皮带传送带?10米行程,传动部分应该有一个电动葫芦或卷扬机之类的东东.
测距除了在10米直线范围内,在传动结构的其他部位也能安装传感器采样测试,再折算到直线行程位置的.

10米U型管方案你得考虑环境温度对10米长管的影响.哈哈,还不如绷一根10米电阻线,做个滑线电阻器可靠点呢.

网友I:
楼主的想法很奇怪,毫无工艺性可言,到底是电子设备需要采集高度信息还是人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想法很奇怪,毫无工艺性可言,到底是电子设备需要采集高度信息还是人想知道? ...

我需要测量工程机械的高度,,,就这需求啊,人也想知道,系统也需要知道,然后根据高度再去自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一下是什么设备吗?链式传送带?皮带传送带?10米行程,传动部分应该有一个电动葫芦或卷扬机之类的东 ...

煤矿井下支护用的液压支架,,我发不了链接,,所以您可以搜一下看看
测量其顶部距离底座的高度,顶部是能够移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测量工程机械的高度,,,就这需求啊,人也想知道,系统也需要知道,然后根据高度再去自主控制。 ...

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在机械传动构件上想办法,用光电码轮根据机械传动装置的运转来取得对应的高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一下是什么设备吗?链式传送带?皮带传送带?10米行程,传动部分应该有一个电动葫芦或卷扬机之类的东 ...

另外,空间上是不允许拉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在机械传动构件上想办法,用光电码轮根据机械传动装置的运转来取得对应的高度值。 ...

是液压油缸,油缸伸缩使高度不同。

网友I:
引用 楼主:
煤矿井下支护用的液压支架,,我发不了链接,,所以您可以搜一下看看
测量其顶部距离底座的高度,顶部是 ...

像你这个应用,根本无法考虑你的“创意”。说清楚支架的结构、驱动方法和工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液压油缸,油缸伸缩使高度不同。

如果是回转驱动就好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煤矿井下支护用的液压支架,,我发不了链接,,所以您可以搜一下看看
测量其顶部距离底座的高度,顶部是 ...
哈哈,第一次见识这种庞然大物,勿要企图在这种巨无霸身上添加任何附加东西.这种东东现场施工是有专业施工员指挥施工的,所有步骤工艺都自成体系.责任重大.谁也扛不起.要想改进也只有在生产厂才有可能.矿井里还是老老实实人工指挥吧.

看这结构,在顶部下方贴个数显超声波测距仪还是有可能的,用强力磁钢粘贴,锂电供电,无线传送数据.测距模块上淘宝找.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有点特殊是,利用这原理测量一个机械设备的高度,想做成一根电缆,里面装上软管,密 ...

你想错了!应为里面是真空的,你下面只需要测量压力就行了,具体原理和高中水银测量大气压力实验一样的。你可以将水平时的压力作为0值,具体测量时取差分值,同时在使用变送器时,你选择测量绝对压力型就可以实现柔性测量了,你甚至不需要考虑管里面介质类型。
至于精度,我们做过一个产品,是测量水压的,变送器选择16MPa的,精度0.1%扩散硅的,用16位AD,可以测量到1-2m的变化,你选个0.1MP,就能量到1cm了。
具体方案:
压力软管(加铠装)->变送器->16B的AD测量PLC->数字表头。
这种方案是工业级的,既简单,由于变送器输出信号为电流信号,在加屏蔽后几乎不受干扰,系统可靠度最高。再苛刻的环境都没有问题,各环节接口都是工业级标准,风险最低了。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个单片机进行16位AD转换,然后用数码管显示换算出的高度,我有个产品就是自己做的单片机,在重型车间里用的也非常稳定。
唯一的问题是在管路折弯过程中会产生压力变化,但只要在上部预留足够的真空腔体,并加多重滤波算法,就可以了!
楼主这个思路倒是挺不错的,以后进行高度测量可以借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哈哈,第一次见识这种庞然大物,勿要企图在这种巨无霸身上添加任何附加东西.这种东东现场施工是有专业施工员 ...

楼主也说了,激光、红外、超声等方案不可用。再说想想也觉得不行,在矿井等工业环境,这些以场作为测量源的方案根本经受不了环境干扰。
再说超声波也不太适用1米以上距离的,误差太大了。
最后淘宝上的很多成品是不靠谱的,很多都只是学习用的或民用级的,自己做做儿童玩具车还行,但根本满足不了工业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想错了!应为里面是真空的,你下面只需要测量压力就行了,具体原理和高中水银测量大气压力实验一样的。 ...

多谢回复。
真空如何从生产上保证呢?
还是需要两端各装一个变送器,做差值,因为如果出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情况,测量出来的结果是中间最高点的高度,而不是端点的高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第一次见识这种庞然大物,勿要企图在这种巨无霸身上添加任何附加东西.这种东东现场施工是有专业施工员 ...

反射式的不可用,因为反射面太复杂,超声又存在声波夹角,测量结果是不确切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真空如何从生产上保证呢?
还是需要两端各装一个变送器,做差值,因为如果出现两头低中间高的 ...

如何保证真空,我就不太清楚了,也不需要太真空了!温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对测量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你可以建立有个数学模型,分析一下各个边界条件对系统的影响。
只需要1个变送器,放在下方有个固定点上就行了,PLC可以在初始化时获得0点压力,当工作获得有个新的压力时,减去0点压力就行了!

网友F:
@jjeemm77
是不是易燃物关系不大,罐存的汽油也是可以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