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508/629 休眠WDT唤醒失败(解决,唤醒马上休眠一直循环)

楼主(2014-12-05):
两个芯片都试了,配置字打开看门狗,程序不清狗会复位,断电用2.2UF电容保持睡眠后WDT不唤醒,WDT最长时间应该是2.3秒,但测试2分钟都可以正常能IO电平变化唤醒(确定是正常唤醒),请问这个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另外629手册中有一句:
WDT 的超时溢出周期标称值为 18 ms(不带预分频器
时) 。每个器件的超时溢出周期随温度、VDD 和工艺的
差异而各不相同 (参见 DC 规范) 。如果希望得到更长
的超时溢出周期,可以在软件控制下通过写OPTION寄
存器,将分频比最高可达 1:128 的预分频器分配给
WDT。这样就可以实现长达2.3 秒的超时周期。
如果将预分频器分配给 WDT,执行 CLRWDT 和 SLEEP
指令将会清零WDT和预分频器,并阻止预分频器超时,
或产生器件复位。
看们狗定时器超时溢出时,将清零STATUS寄存器中的
TO位

这话好像很矛盾,字面上理解WDT唤醒是不可能了,郁闷

网友A:
这种老芯片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508 WDT唤醒和IO口唤醒都是复位,复位后检测标志位来判断是否是WDT复位。629应该是唤醒后接着SLEEP后面跑。WDT被清除后WDT预分频器及计数器同时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