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的boot0 如何当普通IO使用(是boot0 不是boot1)

楼主(2014-12-05):
同上,求大神给解释下,IO口不够用了

网友A:
这个可以么?

网友B:
肯定不行,IO不够还不如扩展IO。。。

网友C:
好像用来控制启动区的,人家做死的东西,你无法修改。

网友D:
74hc165 74hc595 扩展啊

网友E:
换144脚的

网友F:
这个不支持,楼主想其它办法把;

网友G:
换芯片或者加芯片  stm32  144pin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芯片或者加芯片  stm32  144pin

:L你以为我土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