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大,怎么分压给DC-DC电源芯片小的电压

楼主(2014-12-05):
板子一直用的是TPS54331,输入电压在12-25V之间,但由于客户原因,电压变为12-36V,但是板子已经做好了,请问怎么在TPS54331之前分压,使输入的电压在25v以下,因为我刚工作,懂得不多,希望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电阻分压!!!

网友B:
电阻分压的话   下限怎么处理呢

网友C:
回帖之前没有认真看贴,回答错了,自删。

网友D:
去TI 找引脚兼容 耐压 42V的 才是王道
TI有些系列是引脚兼容的
分压 这是开玩笑呢

网友C:
你搞成外置MOS的,输入电压100V都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去TI 找引脚兼容 耐压 42V的 才是王道
TI有些系列是引脚兼容的
分压 这是开玩笑呢  ...

同意,分压电流大时,分压电阻功耗太大

网友F:
输入端串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G:
同意,分压电流大时,分压电阻功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