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后缀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4-12-05):
正在用 74HC164PE。请问结尾的 “PE”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pe结尾的PE格式,是微软Win32环境可执行文件的标准格式(所谓可执行文件不光是.EXE文件,还包括.DLL/.VXD/.SYS/.VDM等)。PE 就是Portable Executable 的缩写,PE文件衍生于早期建立在VAX/VMS上的COFF(Common Object File Format)文件格式。Portable 是指对于不同的Windows版本和不同的CPU类型上PE文件的格式是一样的,当然CPU不一样了,CPU指令的二进制编码是不一样的。只是文件中各种东西的布局是一样的。   PE文件使用的是一个平面地址空间,所有代码和数据都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很大的结构。主要有:   .text 是在编译或汇编结束时产生的一种块,它的内容全是指令代码   .rdata 是运行期只读数据   .data 是初始化的数据块   .idata 包含其它外来DLL的函数及数据信息,即输入表   .rsrc 包含模块的全部资源:如图标、菜单、位图等 还有种是PE系统  是 简化了的 windows 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结尾的PE格式,是微软Win32环境可执行文件的标准格式(所谓可执行文件不光是.EXE文件,还包括.DLL/.VXD/. ...

T叔你太幽默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你太幽默了吧?????

晕,俺只看了你的标题,帮你百了一度.哈哈.少累
这些后缀往往是用来表示封装形式,使用环境温度,商业级,工业级,军品级,电源范围,引脚数等等参数的,通常不需要考虑,但有时对IC要求标准比较高时,确实需要考虑了。特别是像单片机这类芯片后缀还用来区分内部电路的不同,在选型时是必须要考虑的,所以,不同的IC,后缀的意义是不同的,确实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在采购时就要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来详细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俺只看了你的标题,帮你百了一度.哈哈.少累
这些后缀往往是用来表示封装形式,使用环境温度,商业级,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B:
情场探花!!不知这个谈话是动词还是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