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 MPU6500 I2C配置AK8963磁力计无应答

楼主(2014-12-05):
各位,本人正在使用MPU9250传感器(MPU6500+AK8963),用的是SPI接口,控制MPU6500作为master i2c去控制MPU9250芯片中的AK8963磁力计,但配置后一直收不到应答,配置的地址是0x18 写操作,应答位一直为1,也就是非应答(无应答),有人用过这个芯片吗?能否为我解答一下。

网友A:
时序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先验证一下时序吧, 既然还在没有任何反应的阶级, 那么供电因素, 连接因素, 有没有可靠复位, 有没有足够的设备初始化延迟等都需要注意.

网友C:
检查下I2C总线的吧。。

网友D:
果断是硬件问题。看下原理图,TB买的模块 原理图不一定是对的,我就是被TB的模块坑了一次

网友E:
把可能的地址都试一试, 7bit ,8bit 的区别, A0,A1之类的区别。

网友F(2015-04-02):
求助mpu9250九轴传感器的酏置示范

网友G:
我也在用MSP430控制MPU6050,加Q交流一下吧。  421886551

网友H(2015-06-17):
你好!“ [技术求助] MPU9250 MPU6500 I2C配置AK8963磁力计无应答 [复制链接]   未结帖(5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这个检查下IIC总线的吧。

网友J:
MPU6050的资料网上应该很多的,通信问题大多是时序出错

网友K:
大家好  我也在调试  9250  我建了一个群   219054810   大家一起讨论啊

网友K:
我的可以读到  AK8963的ID了  就是读不到数据

网友J:
时序问题一定得注意,通信问题大多是时序出错

网友L:
通信出问题大多是时序

网友M(2015-07-17):
引用 网友K:
我的可以读到  AK8963的ID了  就是读不到数据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C:
看下I2C总线的时钟线还有时钟信号的不。。示波器的看下。

网友N:
SPI总线的时序问题的检查下的吧。

网友O(2016-03-04):
引用 网友K:
我的可以读到  AK8963的ID了  就是读不到数据

你好,我也在做SPI读取MPU9250,AK8963的数据读不出来,调了好几天了,你的代码能借我参考下么? 不胜感激

网友P(2016-04-05):
引用 网友O:
你好,我也在做SPI读取MPU9250,AK8963的数据读不出来,调了好几天了,你的代码能借我参考下么? 不胜感 ...

你好,你的AK8963数据能都了不,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Q(2016-08-16):
你好,我正在做mpu9250的开发,现在各方面数据已经可以采集了,但是具体应用还不是太明白。后续希望可以向你请教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你好,我正在做mpu9250的开发,现在各方面数据已经可以采集了,但是具体应用还不是太明白。后续希望可以向 ...

读磁力计的配置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S(2018-01-27):
引用 网友K:
大家好  我也在调试  9250  我建了一个群   219054810   大家一起讨论啊

你的群满员了,升级一下群容量吧,我无法申请加入...

网友T(2018-05-06):
楼主,请问你的MPU9250磁力计的应答问题是如何解决的?